[华为手机维修]
OCA干胶不用机器如何操作?

楼主(2015-07-27):
OCA干胶在不用机器,手工的情况下,如何操作?不是分离屏幕,是粘贴屏幕。

网友:
有人懂吗?

网友:
你是说如何拆解吗?热风枪伺候。

网友A:
上烤箱 直接 电池要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烤箱 直接 电池要去掉

兄弟,不要忽悠我啊。真的假的。 我家正好有烤箱。会不会把屏幕烤坏。
你的意思是整个贴好的总成放烤箱?

网友:
手工是没办法贴合的,贴合的过程中是要有负压把中间的空气抽走的,没有负压贴合的过程中就会有好多气泡。

网友C:
小屏可以做,前提是你要有除泡机,把盖板和液晶对位号后从中间往边上赶,尽量气泡少,最后放除泡机20分钟基本可以出来,但是太费劲了,我们都是机器做的

花晨月夕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屏可以做,前提是你要有除泡机,把盖板和液晶对位号后从中间往边上赶,尽量气泡少,最后放除泡机20分钟基 ...

请珍惜自己的ID,在恶意回复,永久封号!

网友C:
什么叫恶意回复,我说的不对吗?我们就是专业做屏幕贴合的。我就郁闷了,那下次不说真实的技术好了,全说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恶意回复,我说的不对吗?我们就是专业做屏幕贴合的。我就郁闷了,那下次不说真实的技术好了,全说假 ...

不知道这板主 为何这样!!!!!!!  搞不明白!!!1

网友:
可采取挤压法,截取适当厚度和长度塑料泡沫压在开胶部位然后压上盖板。

网友:
是呀怎么才能搞好呀

网友:
怎么没有反应呀

网友:
可采取挤压法,截取适当厚度和长度塑料泡沫压在开胶部位然后压上盖板。这样行吗?

网友:
好吧,我回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要忽悠我啊。真的假的。 我家正好有烤箱。会不会把屏幕烤坏。
你的意思是整个贴好的总成放烤箱 ...

他说的烤箱,不是你家的烤箱,有分屏热机

网友:
我也想去试试,水胶贴合总是有气泡或进胶

网友:
不用机器,干胶的要是有气泡了,就不好除。尽量用机器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C:
小屏可以做,前提是你要有除泡机,把盖板和液晶对位号后从中间往边上赶,尽量气泡少,最后放除泡机20分钟基 ...

没发现哪里说的不对啊,,

网友:
有些事情条件不具备是完成不了的!何况OCA干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要忽悠我啊。真的假的。 我家正好有烤箱。会不会把屏幕烤坏。
你的意思是整个贴好的总成放烤箱 ...

此烤箱非彼烤箱

网友:
手工是有气泡的哦。得除泡啊

网友D(2021-12-01):
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  coa胶中间滴几点酒精再放外屏盖板  极对没泡  不用压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