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REV:6.02

楼主(2015-07-27):
内存或南桥,,南桥发热高。

网友:
单桥的主板要看内存是受谁管理的!再说你这两张图不是同一块主板啊!

网友:
内存不过,先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再说呀,如果是INTER和AMD的单桥,内存都是U管理呀。

网友:
C7 键盘供电测测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换IO旁边的822排阻

HP M2N68-LA REV 6.02.zip

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换IO旁边的822排阻

你这是BIOS?

网友:
BIOS刷过后才换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