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触发掉电!

楼主(2015-07-27):
       上午接到一台联想Y500的机子.问题是触发后会掉电.跟客户说可能是主板供电的问题报好价后.客户说明天最好能修好.我说尽量吧.客户走后拆开本子触发上电电流上到1.036就掉电然后就开始自动上电掉电一直反复.想想到了这个电流基本上所有的电压都应该出来了,要么就是没有跑过内存要么就是显卡.将内存拔下来,上电之后电流停在0.936没有掉电了.看来是内存这方面的问题了.换掉内存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内存本身的问题了.插上内存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内存的波形,发现只跑了两下就掉电了.内存周围的电压和信号都是正常的.刷个BIOS看看吧.这个机子有两个BIOS一个U5 一个U9在论坛上找到了BIOS.看了一下U5应该 是桥的BIOS.U9是EC的BIOS.先刷U5吧.刷完之后不掉电了可以正常显示了.原来就是BIOS的问题了.装机测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问题进系统正常.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兄弟们以后碰到这个机子的这个问题不用走弯路..兄弟们给点分吧. Y500 QIQY6 NM-A142

网友:
给点分吧.不会扣你的分的.

网友A:
bios问题也会引起重启的故障呀

网友B:
缺点压掉电的 很多  BIOS掉电 遇到的 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也会引起重启的故障呀

给点分吧.不会扣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点压掉电的 很多  BIOS掉电 遇到的 少

我也是头一回.给点分吧.

网友C:
最好BIOS附在下面 比较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BIOS附在下面 比较完整

本来是想加上去的.但是我看论坛上都有就没加, 不过你说了我说加上去.

网友:
BIOS引起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给我加点分吧,不会扣你分的.

网友E:
手里有个log 死机的

网友F:
还是第一次遇到bios引起掉电的 感谢分享

网友:
联想的BIOS爱坏

网友:
y500不是在保吗

网友:
一直都想知道用万用表怎么量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是在保.客户在网上买的.所以不想去找联想售后了.

网友:
是啊,确实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不用客气,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第一次遇到bios引起掉电的 感谢分享

不用客气应该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个log 死机的

刷个一个试试.

网友H:
联想Y系列的BIOS毛病特别多。搞过几台不触发的刷EC BIOS好的。掉电刷桥BIOS好的。还试过不出集显供电的也刷BIOS好了。。反正Y系列的有事没事先刷个BIOS

网友I:
现在BIOS怎么这么爱坏

网友J:
大师,遇到在内存上测波形,闪两下就没有了,换了桥还一样,这种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K:
bios也会引起掉电啊

网友L:
BIOS 还会引起这种。学习了

网友M:
还有一种情况 ,显卡电压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联想的这款机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N:
谢谢了,真好需要呢

网友O:
现在好多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P:
现在的 BIOS 功能越来越多 出问题也就多了

网友Q:
现在感觉很多BIOS出问题的。  可是到自己确没几个BIOS有问题的

网友R:
倒想加分咋加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联想Y系列的BIOS毛病特别多。搞过几台不触发的刷EC BIOS好的。掉电刷桥BIOS好的。还试过不出集显供电的也刷 ...

真不知道联想的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搞的BIOS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BIOS怎么这么爱坏

是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 问题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师,遇到在内存上测波形,闪两下就没有了,换了桥还一样,这种有什么思路吗

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吗?闪两下表示CPU寻址初线已经完成了.量下CPU到南桥之前的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也会引起掉电啊

现在BIOS问题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BIOS 还会引起这种。学习了

互相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有一种情况 ,显卡电压短路也会这样

谢谢分享.这种情况碰到少.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了,真好需要呢

不客气 ,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好多机器BIOS容易坏

是啊.问题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的 BIOS 功能越来越多 出问题也就多了

是啊.想赋予BIOS更多的功能,反而会出现更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感觉很多BIOS出问题的。  可是到自己确没几个BIOS有问题的

以后会慢慢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倒想加分咋加不了啊?

因为过了24小时了.

网友S:
   BIOS是会引起掉电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BIOS是会引起掉电重启的

嗯。现在BIOS问题多的很。

网友T:
新机器一般BIOS坏的多

网友U:
现在很多比较新的机子不上内存不掉电的,刷BIOS大多能刷好

网友V:
楼主我碰到一台T40I装内存掉电,明天准备去刷BIOS

网友W:
今天接到一台开机不显 显卡掉点了 十几个点

网友:
有BIOS比较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T:
新机器一般BIOS坏的多

嗯.也不知道现在的设计人员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很多比较新的机子不上内存不掉电的,刷BIOS大多能刷好

是啊.现在BIOS问题可真够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我碰到一台T40I装内存掉电,明天准备去刷BIOS

先刷个BIOS看看吧.说不准会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今天接到一台开机不显 显卡掉点了 十几个点

结果修好了吗??

网友X:
lenovo bios 坏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lenovo bios 坏的挺多的

是啊.赋予了更多功能,但也造成了更多的问题.

网友Y:
不管是不是,先刷个BIOS总没有坏处

网友Z:
I系列    凡是怪问题    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也会引起重启的故障呀

嗯,现在的BIOS问题多啊.

网友:
触发掉电是 bios问题?

网友AA:
有没搞错啊 呵呵 ,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管是不是,先刷个BIOS总没有坏处

是的.总比动不动做桥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I系列    凡是怪问题    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

嗯.这是个好习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有没搞错啊 呵呵 ,还没碰到过

之后会慢慢碰到的.现在BIOS功能多,问题也多.

网友:
BIOS经常出现这种现象 掉电重启

网友J:
大师,遇到内存波形闪两下的,基本南桥问题居多吧

网友AB:
遇到掉电  第一时间就学bios

网友AC:
我想问下 用360解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想问下 用360解压可以吗

不知道,我也没试过,你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遇到掉电  第一时间就学bios

嗯,是的.先刷BIOS再说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师,遇到内存波形闪两下的,基本南桥问题居多吧

这个也不好说啊.外围设备也会引起啊.

网友J:
有时间交流一下呀,我学习学习741213806我的qq

网友AD:
shua 刷bios  就好了  下次我直接刷

网友AE:
新机子BIOS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新机子BIOS坏得多。

嗯.现在本子BIOS确实坏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shua 刷bios  就好了  下次我直接刷

嗯.刷刷更健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时间交流一下呀,我学习学习741213806我的qq

嗯.可以的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bios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AF:
这个机器BIOS还出错

网友:
你可以放心的使用.我就是刷了这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个机器BIOS还出错

现在BIOS问题多着呢

网友AG:
BIOS 也会引起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

网友AH:
现在好多机器  都这样  过内存掉电 或显示后掉电  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BIOS太容易出问题了,多引脚的BIOS问题出的少。维修人的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G:
BIOS 也会引起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

嗯.以后先刷BIOS再去想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时间交流一下呀,我学习学习741213806我的qq

好的.没问题我的QQ 11724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新机子BIOS坏得多。

是啊.现在新机子BIOS功能越多,坏的就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现在好多机器  都这样  过内存掉电 或显示后掉电  BIOS问题比较多

是啊.BIOS功能越多,坏的机率就越高.

网友:
新机子BIOS坏的多

网友(2016-06-15):
感谢分享,我也要分

网友:
bios会引起很多故障

网友:
联想bios爱坏,好贴

网友:
这帖真心看不完

网友:
过了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不错,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这是应该的。

网友:
看不完不要紧,收藏起来以后慢慢看就行了。

网友:
是啊。联想BIOS坏的多。

网友(2017-06-16):
我这块板刷了,还是反复掉电。。。。

网友(2019-03-12):
楼主好厉害,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这个现象很多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