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85

楼主(2015-07-27):
东芝 l585   加电掉电      有时候过logo 掉电 有时候  是  0.2  掉电

网友A:
有NEC大电容没有呢??????BIOS应该可以排除。。内存 CPU 外设光驱键盘硬盘触摸板开关板???一个一个的排除嘛  最后才说板子的问题。。。。。。

网友:
都是裸板测试的吗

网友B:
BIOS  南桥 温控或者看下有无腐蚀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吧,看看去,以前遇到过温控不稳定但是有时能进系统

网友:
没遇见过   也不懂切入点在哪里

网友:
zhejiqi bu hao gao

网友:
楼主所说的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缺供电引起的,重点查一下各供电吧。

网友:
看看有没要大电容,有就干掉

网友C:
有没要大电容,有没要大电容,

网友:
NEC大电容换掉试一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NEC大电容没有呢??????BIOS应该可以排除。。内存 CPU 外设光驱键盘硬盘触摸板开关板???一个一个 ...

大电容  换了  用 裸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要大电容,有没要大电容,

电容排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  南桥 温控或者看下有无腐蚀

我觉得 显卡的 可能性 大   不过我焊了 之后就 不显示了

网友:
排除完BIOS,大电容,再仔细观察一下主板外观。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只有上波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显卡的 可能性 大   不过我焊了 之后就 不显示了

感觉是就弄呗 怕啥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电流在0.08没上线卡板  无CPU供电和1.2的供电

网友:
碰到一个,0.2不掉电,无CPU供电,上显卡和不上显卡,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