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供电正常 求高手回复 822不知?

楼主(2015-07-27):
华硕P5KPL-AM SE 主板 不跑码 内存供电桥供电 CPU供电都有 时钟也正常 CPU复位也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请高手回复 敢问这板通病比较多

网友:
那要差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
加热一下北桥就可以

网友:
请高手回复

网友:
刷BIOS,换822吧,你都知道华硕的通病了还等什么。

网友:
查下有没有PWRGD。SMB_总线。如果有就看看前端总线对地值。基本上锁定位置在脚座和桥,

网友:
我也修了好几块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吗的板子,郁闷死了

网友:
加热一下北桥试试?我一般遇到这样的就直接加热北桥  然后就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