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110 开机8报警 小白刚学,大神勿喷

楼主(2015-07-27):
外接花屏,内不显

外接花屏,内不显
接到一DELL,报警8声,给客户说显卡挂了,打发走了
  外接一看,花屏。想着,嗯,有戏,估计吹一吹都亮了呢。拆开来一看,风扇堵死了,还不转,不烧显卡才怪呢。。
狠吹3分钟显卡,开机,哦豁,不花了,上屏一看亮了,。正高兴呢,手一摸飞烫主板。原来风扇不转!!!表一测风扇没供电,拉一个二级5V过去还是不转,奇了怪,难道风扇也挂了,取下来一试,果然,风扇也挂了。。
手头没有一样的风扇,,只好随便找一个,改装一下了。。。至此,维修完毕,虽然有点不美观。。哈哈

风扇堵死了,难怪烧显卡

风扇堵死了,难怪烧显卡

没一样风扇啊

没一样风扇啊

改一个,拉个2级5V OK

改一个,拉个2级5V OK

网友:
你确定你是小白?动手能力真强,佩服。

网友A:
线飞那么长干嘛,旁边就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飞那么长干嘛,旁边就有吧

旁边没找见,从二级5V拉过来,保险一点吧。

网友B:
楼主还能改装风扇,动手能力很强,长期使用,用的住吗?

网友C:
动手能力很强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能改装风扇,动手能力很强,长期使用,用的住吗?

哈哈见笑了。AB胶涂了一圈,两面都涂了,这哥俩好胶水很牢固的,一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很强啊。 。

主要是手边没找到一样的风扇,又懒得买,客户催。只好改一个小的装进去了,

网友:
这样容易返修的,

网友:
8声直奔显卡

网友:
DELL不怕改风扇电路,不嫌闹就只管改长转

网友:
吹下不会返修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也改了  就是还会掉电  没搞好

网友:
楼主显卡 狠吹的3分钟,这样真的好吗? 不考虑返修

网友:
楼主线飞太长了吧,然后风扇改常转会很吵哦

网友:
这个估计很快要返修的

网友:
确定搞好发个维修思路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返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