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 A1370 K78 不开机求教悬赏

楼主(2015-07-27):
各位大师傅们:本人先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悬赏100下载分 求解决方法或者思路。
机器型号:苹果笔记本AIR  A1370   K78  版号:820-3024-B
故障:据说进液体后不开机,拆开确实进液体了,进的部位为屏幕18V升压部分,不是很多。  现在插电自动上电到0.18左右,通过万用表测量得出了   除了屏幕升压电感和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外,其它电压瞬间是有的。
分析及维修:已经更换过CPU供电IC芯片了 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师傅

网友A:
0.18A这个电流应该还没到CPU吧?难道除了CPU其它电压都出来了?我看你不是很专业,不要自己搞。建议送到专业维修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8A这个电流应该还没到CPU吧?难道除了CPU其它电压都出来了?我看你不是很专业,不要自己搞。建议送到专 ...

首先非常感谢您可以回复我的帖子  谢谢!
我确定是除了这2个电压(PPVOUT_SW_LCDBKLT       =PP15V_T29_REG)没有和CPU主供电2个电感没有外其它确定是有电压的  而且经查图纸确定是正确的电压值。          还有如果我要去给别人送修我就不会在这里悬赏求助了 谢谢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您可以回复我的帖子  谢谢!
我确定是除了这2个电压(PPVOUT_SW_LCDBKLT       =PP15V_T29_ ...

这样的话,你还是先把CPU供电IC条件查查。

网友C:
我给你思路,你把100下载分给我。首先,你CPU供电没出,这是掉点的原因,也是升压和T29不出的原因。
所以关键是修CPU供电,其他都有CPU供电没有,你要查cpu供电的开启,供电,VID信号,boot脚等几个重要的关键信号,也有可能是CPU的高低管坏了等。和这些有关的,有可能bios问题,桥的问题,CPU本身的问题,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思路,你把100下载分给我。首先,你CPU供电没出,这是掉点的原因,也是升压和T29不出的原因。
所以 ...

有没有专注一点的 。。。苹果时序与普通PC的时序有所不同的

网友:
PPVOUT_SW_LCDBKLT       =PP15V_T29_ ...这些电压都是在CPU电压后面出来的,你要修复CPU电压先,要修CPU电压你要先确保其他的电压的PWER OK 都发出来 到EC啦ALL -pwer_good 出来 IO才发出CPU_VRON信号 开启CPU电压芯片的EN信号 这个信号有了之后你要确定主共点5V 和12都有到CPU电压芯片 ,然后你再看CPU——ton信号有没出来 TON这个信号由12经过电阻转换过来有0.4左右的电压 ,你先确定这些信号 有没有,希望对你有用 你仔细看一下 进水哪些地方有没腐蚀到什么料没。你自己慢慢研究一下 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

网友:
查时序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AD1370的没有背光的

网友:
搞了好久终于搞好了反馈脚段了

网友(2015-09-05):
有一个机器有cpu电压 但是不出=PP15V_T29_REG

网友:
还是要多鼓励了不能打击

网友:
3v和5v电感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先找图纸查一下时序,0.18很明显是轻微短路

网友:
进水机器用放大镜多观察观察...腐蚀的地方用刀片挂开仔细看看。。说不定有意外惊喜!这种机器先不要搞大动作。。。

网友:
进水处理后不行就很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