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286 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5-07-27):
macbook pro a1286  板号;820-3330-b 进不去系统   ,也装不进系统,一直卡在进系统那里,外设都排除了,显卡这里很烫,是不是显卡坏了,谁修过?

网友A:
我换了个显卡就好了,显卡型号是N13P-GT-W-A2

网友B:
八九成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九成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吧

订货中,,换号好在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个显卡就好了,显卡型号是N13P-GT-W-A2

X包上订的显卡好多都是假的,定了两个都不亮机,换回原来的就亮,浪费好多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包上订的显卡好多都是假的,定了两个都不亮机,换回原来的就亮,浪费好多钱

可以订包换的,只要打上去机器不亮,显卡没短路都可以退回去,就一个运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订包换的,只要打上去机器不亮,显卡没短路都可以退回去,就一个运费

可是他们不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他们不退啊,

在tb买那种包退的那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