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4V电源 能用索尼16V电源长期替代使用吗?

楼主(2015-07-27):
14V电源 能用索尼16V电源长期替代使用吗?
使用

网友:
可以降压使用啊,串三个二极管而已,不过要注意电流和耐压值。

网友:
可以使用 没什么问题。

网友:
误差这点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
看里面的12V转5V芯片的供电范围。
我见过有些芯片30V都行。有些芯片18V就烧。

网友:
电压大一点小一点没关系

网友:
可以,大一点没关系......

网友:
大一点点应该可以的。

网友:
问题不大的。。。

网友:
内部都是PWM降压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可以。我见客户用过19V 索尼笔记本的电源。一直都没有烧呢。

网友:
没关系,可以使用的

网友:
问题不大 我适配器坏的时候经常用别人的

网友:
可以使用,电压相差不大。

网友:
没有问题的。我徒弟 用19v 代用 12v 。用了2个月啊。

网友:
质量好点的显示器应该可以用。比较差的可能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