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20用一会掉电 通病,告知下。论坛有人解决了,但没说。

楼主(2015-07-27):
联想a320一体机用一会掉电 通病,告知下。论坛有人解决了,但没说。还有谁遇到过,解决了,请分享下。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1075-1-1.html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是进系统一会掉电还是刚亮机一会掉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是进系统一会掉电还是刚亮机一会掉电吗???

用一会10几分钟吧,我下面有个链接  故障是一样。他找人修了修,解决了,我加他q号问他,也不知道是他忙 还是不愿意说。就回了一句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一会10几分钟吧,我下面有个链接  故障是一样。他找人修了修,解决了,我加他q号问他,也不知道是他忙  ...

这块板子的做工好像神州啊……你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换掉试一下…

网友:
十分钟掉电  温度怎么样  正常就刷个BIOS了   没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C:
虽然不知道这个板子的通病,但是定时掉电可以排查刷个BIOS,如果故障依旧,试试刚开机加负荷运行,跑3D等。如果明显提前掉电   就排查温度过高或者温控吧

网友D:
更换 CPU管理芯片 试试

网友E:
论坛有人解决了  谁解决了 直接请教下他 试试

网友:
把温控芯片摘掉试一下,不行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还妹有修到过

网友:
先看温度,   再看供电,

网友:
应该是BIOS 和温控

网友:
没有碰到过夜   不过

网友:
先看下温度   其次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 CPU管理芯片 试试

cpu供电换过了,高低端也换了。bios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人解决了  谁解决了 直接请教下他 试试

加他Q了,也说明来意了,就回我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想说,还是太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子的做工好像神州啊……你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换掉试一下…

手上没有固态的,不过加装了几个330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知道这个板子的通病,但是定时掉电可以排查刷个BIOS,如果故障依旧,试试刚开机加负荷运行,跑3D等。 ...

就是个通病,应该像那篇帖子里说的,cpu供电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有固态的,不过加装了几个330的不行,

全都换掉,你看容 值是否一样

网友:
温控 还有滤波电容问题居多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一会10几分钟吧,我下面有个链接  故障是一样。他找人修了修,解决了,我加他q号问他,也不知道是他忙  ...

重点查找VTT电压,好象是APL5912转换出来的,仔细查 一下吧,在CPU座子附近,如果问题解决了,请分享出来!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查找VTT电压,好象是APL5912转换出来的,仔细查 一下吧,在CPU座子附近,如果问题解决了,请分享出来 ...

谢谢,主板昨天客户拿走了,着急,好几天没解决。下次在遇到了,我查查试试。

网友G:
公司发了5片板子给说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结果板子发过去了就石沉大海了,不知道公司最后解决了没有,感觉受骗了

网友:
有点意思,碰到了一定好好研究下子。

网友:
BIOS刷到最新看看了

网友H:
楼主 温度怎么样啊

网友:
bios re flash please

网友:
你是在冒充阿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司发了5片板子给说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结果板子发过去了就石沉大海了,不知道公司最后解决了没有,感 ...

看我帖子下面那个链接,他也是发到别的地方修的,修好了,自己回来又看看修的什么地方,但问他他不说。
这故障对用示波器 用的好的人,应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温度怎么样啊

没测,这板子南桥温度高,我看发帖的都是这故障,客户就给我个单板,没整机 我也没测

网友:
APL5912这个芯片很会不良  你量起来电压很正常也很稳定 但是就是会出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I:
通病 这 你人家也是拿到别人那修的   也是有代价才修出来的

网友:
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J:
能加焊的全部加焊下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不要刷新板本 尽量刷老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通病 这 你人家也是拿到别人那修的   也是有代价才修出来的

是啊,技不如人,我也没抱怨什么。所以我也没说什么啊,他不说,我就发帖问问你们,看遇到过没,有愿意说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加焊的全部加焊下

满班子一千多个元器件,都能焊,你是不是每次找不到问题了,都焊焊,,???????????

网友:
刷BIOS,然后更换cpu  ,处理散热,排除散热,然后,看看有没有明显发热比较大的元器件

网友:
兄弟不要总是想着通病通病   很多时候以为又是通病  结果真的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