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x2390V星代工MS-7525 无VCORE

楼主(2015-07-27):
MS-7525 上假负载测量 内存  桥 总线 供电正常,无CPU供电,上客户CPU E5200 ,测量仍然无VCORE,上其他CPU瞬间掉电,在其他机器上测试客户CPU无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 ,查图纸,测量VCC PVCC BOOT EN脚电压均正常,换芯片,故障依旧。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测试VID识别信号工作电压情况,正常是高低电平组合。

网友:
上其他CPU掉电瞬间有没有cpu供电,如果有查反馈

网友:
vid信号你还没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VID识别信号工作电压情况,正常是高低电平组合。

高低组合 是比如1脚为高那么2脚就为低  还是说 每个脚位都有高低的跳变呢?

网友:
测试下外围电阻那些有没有问题  有的小三级管也很容易坏

网友:
所谓高低组合就是vid识别信号每组引脚输出电压在零到一伏左右之间工作,并不是高低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VID识别信号工作电压情况,正常是高低电平组合。

VID已经测了 有高低组合  所以才换的 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ID已经测了 有高低组合  所以才换的 芯片

可以查下芯片FB反馈引脚工作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下芯片FB反馈引脚工作电压。

刚刚测量 FB 1.5V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测量 FB 1.5V 正常吗

偏高了,自己看下芯片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FB电压 1.8V  正常电压值应该多少 ?

网友:
查反馈  不然就看看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线在修主板真么米意思

网友:
帮LZ分析一下:
1,检查VCC、PVCC/BOOT是否为5V、12V。2,VID组合信号,是否为高电平。3,12V分压的EN是否有1V以上高电平(注意两个EN)。
4,主芯片输出上下管驱动  LGATE和UGATE送往MOS,将12V降压得到CPU供电。5,VSEN/ISEN/FB/COMP(这些都要检查):CPU供电产生后,反馈给主芯片,进行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当有一项不对的时候,都不会输出CPU供电。这里两个反馈FB和COMP都要检查,ISEN所有都要查。VSEN一个。6,最后输出VRMPWRGD,给南桥或IO。
建议先测量CPU供电,其最准确的方法,上管G+下管G=12V  每一组都是,如果有偏小,证明这组MOS管挂了。
如果以上条件都正常,换芯片,说了一大推也没啥逼用。换芯片吧。

网友:
FB=1.6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