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07-27):
Y470,6884p的主板。
自己的电脑,最开始发现问题是因为重装系统独显驱不上,蓝屏,结果拆开发现是u11烧了(没拆机就发现屏轴不稳了),结果网上说是通病,然后根据贴子指导修复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黑屏了,又干掉了屏排线插头附近的电容,然后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屏幕变色,用电池开机黑屏插上电源就有显。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思路吗?
PS:本人小小白,基本不懂电路。

网友:
对了。试过扩展到台式机的显示器,但是没反应。

网友A:
用表好好测试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表好好测试看看吧

谢谢。是否显卡问题呢?不知道怎么测呢。

网友C:
测LVDS接口电压   实在不想测或者不会测 就 淘个平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否显卡问题呢?不知道怎么测呢。

那就先去系统地学习维修,维修没有捷径

网友:
自学成才  佩服。屏接口阻值,电压的一般300以上,信号的阻值每组误差很小。找故障吧

网友:
要是非维修人员 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下
这个故障 估计你自己不好搞了

要是维修人员就拆下主板查下

网友:
建议找个专业的维修人员看下!!!  事半功倍

网友:
怎么说呢你不会修自己修坏的吧

网友:
兄弟啊,别折腾,机子受不了,拿去专业维修吧

网友:
会不会是你干接口那电容那一块引起的后遗症哦,我记得那里出问题PCB一般都得烧烂

网友:
估计再学学,就能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LVDS接口电压   实在不想测或者不会测 就 淘个平线了

谢谢,19伏,3伏都有的。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开机一会就热了。正常吗?怎么地板上的电阻电容对应图纸上的?板上的没标位置号呢。

网友D:
先做显卡吧 如果不行那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做显卡吧 如果不行那就麻烦了

做显卡?不懂哎,能详细说说吗?感激不尽

网友:
换屏搞定。

网友:
桥本来就烫,没关系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