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啊。。。。惠普hpG4 开机掉电 求救啊!!!!!!!!!!!

楼主(2015-07-27):
板号R33 DAOR33MB6EO REV; E   机I5 独显的。开机掉电。。。3.3V  5V是按开机健出来的,现在一按就掉了,掉的很快。。。量5V电感阻值三百多  个人觉得这个正常! 3.3V就是50 的样子 这个貌似有短路不正常吧?好像不正常啊?是不是这个3.3V有问题导致开机掉电的???都搞了半天了。。。。没头绪啊!是3,3v的原因吗?那怎么查啊?急死我了。。。。

网友:
不对。。。。是3.3v电感只有25 的样子!

网友:
3,5v电感阻值最起码一百以上,断开3v电感看看是前级短还是负载短

网友:
断开3.3的电流口 就知道 了  多少掉啊   掉的时候瞬间有电压吗》?

网友:
断开3.3电感看看是前级短路 还是后继短路

网友:
HPG4板号不管是R13还是R33碰到了先换EC,这个EC特爱坏,基本上就是送钱的

网友:
对地25欧说明有微短的地方,仔细查这一块

网友:
断开了。。。。。是后继。。。后继去了很多地方啊?不知道怎么查了。。。电流到0.4 瞬间掉下来,然后再按就上升o.o2几。。就上不去了。。

网友:
25欧不一定是短的,不要误判啊,不信你断电等一会,对地就不止25欧了

网友:
看看啊  什么问题

网友:
断开电感再打阻值看看,话说,现在的新手都是这样的水平的,自己可不可以多去看看帖子。

网友:
这个50的知足不是很好找了哦,只有慢慢拆了,EC,网卡,S.B,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后及有微断吧  查查。需要耐心啊

网友:
3.3明显是短路了

网友:
尼玛。。。。。就发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网友:
3.3V肯定不对 , 实在不行 就烧鸡!

网友:
我也没弄好  给客户了

网友:
3.3v明显短路了啊,排除了就好了

网友:
3,33短路   应该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