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主板无复位 万用表测得 各项电压 时有 时无

楼主(2015-07-27):
P5G41T-M LX V2 主板无复位  万用表测得 各项电压 时有  时无  电压上来时只有 CPU 1.07V   内存 1.2V  北桥  1.17V   有修过此问题的大神请提点下小弟 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
哈哈,算你问对人了,我今天刚好修过这问题,明显就是内存供电1.2偏低,导致开机直接跑D0,时有复位时没有,全板各供电都正常,就内存1.2偏低,所以我就把关于1.2V的电压来源查了个遍,把一路有关于会拉低的元件都换了个遍,什么822排阻都换了个遍还是1.2不变,最后想放弃了,试试看的心情用风枪从CPU的背部猛吹一把,哈哈,奇迹出现了,内存1.5正常出来了,装上CPU触发跑C1,喇叭嘀嘀响,心想估计有戏,装上内存,一路跑马,期待已久的LOGOU出来了。

网友:
CPU座虚焊???什么内存1.2??

网友:
主板  CPU  右上方有木有一个  斜着的822      换掉!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的是98 d0 cc来回程跑修不好

网友:
我的也是是内存1.2V,低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同样的板,供电正常,但是没时钟没复位,是不是时钟芯片的问题,换个再说

网友(2017-06-30):
内存1.2正常的吧!跑马了他就跳到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