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板号QCL 41 LA-8224P REV:1.0,BIOS

楼主(2015-07-27):
BIOS,,今天修级华硕K45VD触发0.025掉电有时0.027有时0.030掉电,我习惯一开始先量量3V5V有的,再触发还掉结果发现待机不正常偏低0.001,我就开机甚间测量3V5V没了,人家说换5V电容我就试试换了,3V5V正常了,不过跟原来一样没什么变化还是掉电,我就找了BIOS刷了下还是一样,又有人说U39那的电容短了,我就测测没发现短路啊,心想这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啊,发过前一个贴的时候人家说看看15有没有,,我找了找没找到,没办法还是找图纸看看吧,看了看也没看出个端详,我就测了测BIOS的我擦所以的脚都没电压啊,难道是之前刷的BIOS不行啊,就把BIOS拆了,试试拆了电流跑到0.070有时候0.120多,我就在想是BIOS不行,从刷个我知道可以完全触发而且触发的很厉害都亮机了,也没啥好激动的, 问题总结,是5V大电容和BIOS的问题,换电容不行就试试刷BIOS不行再刷BIOS,不行再刷我发的BIOS如果还不行,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

ASUS A85V QCL41 LA-8224P REV1.0刷OK掉.rar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爱坏啊 还有53也是 45VD  去年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刷上去看看

刷亮没有呢

网友B:
谢谢楼主 刷了  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刷了  能用

客气,拿去

网友(2015-08-26):
已鉴定 可以使用!放心下吧

网友:
谢谢,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
正需要这个bios谢谢

网友:
好用,一刷就亮,本来是进BIOS就死机的,刷了就OK了,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下载来试试,楼主我的版号跟你一样的,机子是x45v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来试试,楼主我的版号跟你一样的,机子是x45v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这个没试过,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5-09-25):
谢谢楼主分享。刷上亮机!!

网友:
刷了没成功

网友D:
可以用吗。。我的也是按开机键跑0.03.。加热南桥后可以显,冷了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吗。。我的也是按开机键跑0.03.。加热南桥后可以显,冷了开不了机了

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吗。。我的也是按开机键跑0.03.。加热南桥后可以显,冷了开不了机了

你加PCH,能显跟刷BIOS有什么关系,不要潜水,这种刷BIOS我看没什么用,别浪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加PCH,能显跟刷BIOS有什么关系,不要潜水,这种刷BIOS我看没什么用,别浪费分

刷了这个BIOS后真的好了……

网友(2015-11-06):
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是BIos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