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管代换

楼主(2015-07-27):
新手求救,GA-MA790GP-DS4H主板,接电,CPU上管冒泡,果断想换,可料板上找不到型号一样的《A2726U831M》,找到U128M,可否代换吗?

网友:
代换原则 上管不能比下管大  ....

网友:
一般料板上的CPU供电场管,都可以换,先试一下,一般都行

网友:
主板上的MOS都差不多可以随便的替换。。。。CPU那一块的   直接拆料板上的CPU供电处的管子。

网友:
CPU附近的场管应该可以随意替换的

网友A:
直接用CPU的下管换 下管的质量要好点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CPU的下管换 下管的质量要好点

对的,下管质量好

网友:
直接在主板CPU附近找个下管换就是,我从不看型号

网友:
查下参数是否相近,一般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上管对上官 下管对下管 对着换就可以了 不需要型号。。

网友:
找个CPU支持功耗差不多的板子的上管换了就行。

网友:
这个是8脚MOS管吧。。

网友:
都差不多的

网友:
只要沟道一样都可以

网友:
都可以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