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DAAX1IMB6A0待机3/5v正常,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5-07-27):
EC供电,复位正常,EC晶振起振了, LID3.3V, ACIN3.3V,开关3.3V,按开关电压有跳变,但RSMRST没有电压,也无波形跳变,EC也换了一个新的,但还是不触发,求各位高手指教,该怎么办?同事说还需要刷EC程序,对吗?

HP G42-DAAX1IMB6A0.pdf

网友:
图纸论坛有 以后就比上传了

可以考虑刷个EC BIOS试试

网友:
还是建议修好独显吧

网友:
为啥要修独显?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试一下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RTC电路看看,PWRBTN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有些机子要开机才有RSMRST的,还有要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还有RTC的两个复位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

网友:
RTC两个复位3.3V,待机条件也正常,我也打过桥背面和周围的滤波电容和电感对地值,没发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