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颜色发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27):
三星s19b150n显示发白
显示器颜色

网友:
是屏的原因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有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 或者你想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可以用点屏器点屏就知道屏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屏线或者24c

网友:
用点灯器点下就知道了

网友:
拿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也会这样 你换个通用的点下试试 希望是板的事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的问题大点

网友:
我的是屏幕颜色淡,还发红。是屏的病

网友:
直接查下屏上VCOM这个电压吧···是不是过低了。

网友:
应该是屏吧,没遇过不知道

网友:
也只能先刷个程序试试,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换屏线,再刷程序,不行就点屏

网友:
先擦屏线看看,再换屏,问题依旧就是驱动板,换屏若好就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