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5-07-27):
供电芯片51117,

第4脚:V5FILT电压为5V,第5脚:V5DRV电压为5V

第1脚:EN_PSV有电压3.3V

第14脚:VBST 自举升压有5V电压。

这是个10脚的双MOS管,2 3 4 9脚有19V电压,上下管的G极控制脚没电压,示波器也没波形,供电电感的阻值为170欧姆,芯片51117换新的了·MOS管也换新的了,反馈电阻上上拉5K,下拉为7K,应属正常,我想应该是芯片保护了,内存换过不用怀疑,谁能告诉我,这供电我该怎么修,大神们给点思路吧!

不出内存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

网友A:
附上图,没图的大神可以下载下来帮分析下, 三星 300E4X

网友B:
需要按开关吗?不行就换下滤波电容

网友C:
去掉MOS测下 无波 ?继续查芯片的工作条件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上图,没图的大神可以下载下来帮分析下,

三星特点是无S3电,要按开关出现桥供电和内存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去掉MOS测下 无波 ?继续查芯片的工作条件试下

嗯,明天上班就试试,如果没波形呢?说明芯片这边还是有问题是吗?如果是反馈电路有问题这个MOS管的G极还会有波形吗?

网友D:
EN,去上管,打G级波形,一点波形都没有,那就是芯片无工作,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明天上班就试试,如果没波形呢?说明芯片这边还是有问题是吗?如果是反馈电路有问题这个MOS管的G极还 ...

但芯片的自举升压都有5V了呀,这是不是说明芯片已经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特点是无S3电,要按开关出现桥供电和内存供电

按开关电流能上到0.27A咯,就是没出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按开关吗?不行就换下滤波电容

亲,按开关电流能上到0.27A咯,就是没出内存供电,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去上管,打G级波形,一点波形都没有,那就是芯片无工作,后级有没有短路

后级170欧姆,应该没短路,以你分析呢?应该算正常的吧

网友E:
芯片的条件都满足的呀,你可以用示波器查一下,如果上管G级无一点波形产生,那么只能说明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复合管挺爱出问题的,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条件都满足的呀,你可以用示波器查一下,如果上管G级无一点波形产生,那么只能说明芯片坏了

好,明天就去试看,如果没有波形呢?这种情况会是什么问题?芯片吗?

网友F:
第五脚5V?这绝对不正常。这个脚正常应该是0.775V左右  ,严重超过允许电压 肯定会保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五脚5V?这绝对不正常,把那几个分压电阻换了吧。这个脚正常应该是0.75V左右  ,严重超过允许电压 肯定会 ...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第10脚 5V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第五脚5V?这绝对不正常,把那几个分压电阻换了吧。这个脚正常应该是0.75V左右  ,严重超过允许电压 肯定会 ...

兄弟  建议你看下第5脚名称是VBF吗,如果是的话 这必然是个最大故障点,测量那几个电阻是否正常,上面分压电阻10K。下面三个电阻并联后值为10.6K,分压得0.775V,如果电阻正常,建议量下11脚的电阻,如果正常 就最好把51117和MOS一起换了。应该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建议你看下第5脚名称是VBF吗,如果是的话 这必然是个最大故障点,测量那几个电阻是否正常,上面分 ...

在赠你一张终极的测量表格图,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MOS测下 无波 ?继续查芯片的工作条件试下

拆了MOS上电不会烧零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第10脚 5V

笑死我了,我刚才还想这个芯片设定的输出1.5V左右,即使分压电阻坏了也不至于达到5V,原来如此 ,跳过吧,不过你说分压电阻上面5K下面7K,也是不正常的  下面三个并联后的阻值和上面单独的应该差不多,不行就参考我给你下面发的表格吧,定会成功,还有  这种芯片换的话最好和MOS一起换,换MOS也是连芯片一起换,祝你好运

网友G:
修好了吗。。。。。
还没有啊,都打算放弃治疗了,滤波,反馈都换了还是不行···
详情

网友:
但芯片的自举升压都有5V了呀,这是不是说明芯片已经工作了。

网友:
150欧姆是不是阻抗偏小哟应该是4百多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吗。。。。。
还没有啊,都打算放弃治疗了,滤波,反馈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