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有待机电压 无待机电流 3V 5V 正常 按开关也有跳变 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5-07-27):
宏基E1-471G 有待机电压 无待机电流 3V  5V 正常   按开关也有跳变  就是不触发  求高手指教  付上图纸

宏基 ACER DAZQSAMB6F1.pdf

网友:
按时序修啊 查下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刷EC程序试一下

网友:
EC的条件你都没有查,这样大家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你先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吧,供电,复位,时钟,LID等

网友:
EC的复位  南桥的复位  按流程走  不好就换板

网友:
测VCC为 3.4V    AVCC为3.4V      VDD为0V   测第七脚LREST为0V   测第二脚LCLK为0V     小弟为初学者对电路不太懂       还需要测哪些脚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有高手没啊    帮帮忙啊

网友:
刷BIOS刷好过一台

网友A:
兄弟,刷个BIOS试试,昨天我修了个奶牛,就是有跳变到0.13左右掉电,刷好了

网友B:
查看芯片的64 91 26这几个脚的电压值

网友:
如果通病方法不能解决,别忘了查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芯片的64 91 26这几个脚的电压值

EC  64脚ACIN为3.3V    91脚DNBSWON#为0V   26脚S5_ON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刷个BIOS试试,昨天我修了个奶牛,就是有跳变到0.13左右掉电,刷好了

BIOS刷了   没用的

网友:
EC  64脚ACIN为3.3V    91脚DNBSWON#为0V   26脚S5_ON为0V    论坛有没有大神啊  快点帮帮小弟啊   小弟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