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

楼主(2015-07-27):
此板故障;档9a【测试卡版本不一样自然跑的码也就不一样喔。】
去内存报警。果断换个内存条子试下。故障还是一样。上万用表测内存工作条件 、首先内存供电、.5v.1.5v 都有。怀疑内存槽问题。装上d3打值卡。测VDDSPD、SMBDATA、SMBCLK 点。都有3.29V正常!
再往下一一量全板供电..。。。。都超正常的啊! 那就刷BIOS咯。上bbs输入关键词一搜我顶。好多这样的故障耶。
有的兄台刷了BIOS就好了咋也试试咯!第一个刷了故障依旧 ,再下第二个刷写。还是一个样、
静下来想想 档代码。莫非是外设。故障。首先拆北桥外设、第一个拆hdmi(ic)上风枪420度。 5分钟冷却后。上电。触发
我的天啊 !一路无阻啊。主板上的蜂鸣器滴的一声。【这声音超喜欢啊]】
看论坛上没人分享。我就来分享了喔。新人一个 {学师仔}
  ps..食饭咯。阵间仲要上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今天遇到两块联想G41不跑码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今天遇到两块联想G41不跑码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没思路了

联想G41我看论坛大神发过是南桥坏,我也修过CPU背后触电,和南桥,这个主板就爱出这两毛病

网友:
当代码  刷BIOS不行  就拆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今天遇到两块联想G41不跑码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没思路了

hdmi  的 ic啊

网友B(2015-08-29):
是VGA头那个芯片吗?

网友:
lz那声音,是爽哇,,

网友:
过内存后不显示一般都是外设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VGA头那个芯片吗?

认真看帖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想着先拆HDMI,而不是网卡,声卡,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C:
不错啊。。广东人啊。。

网友(2015-09-28):
运气真不错,上次遇到南桥问题,最后客户不修了

网友:
经验丰富,挡外设的判断很准确!

网友:
楼主厉害,怎么就猜得那么准确呢,

网友D:
楼主那个芯片发烫了吗?为什么拆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广东人啊。。

呵呵   您看出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芯片发烫了吗?为什么拆它呢?

不烫啊,,  档代码就开始拆外设啊!

网友:
当代码  刷BIOS不行  就拆外设,这话不假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好呀

网友:
秒杀啊  修机器讲究的就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