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5-07-27):
如何清除BIOS密码,拔电池,短接COMS 针脚,也不行,各位大师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跳线。取电池。

网友:
是不是可以刷BIOS解决的?我没搞过。。

网友:
BIOS的进入密码  还是硬盘密码  硬盘密码是清不掉的  刷BIOS都没有用 因为硬盘被单独加密了  主板密码直接刷就好了

网友:
取下电池,再跳线.....

网友:
一般取下电池就可以了啊,方便快捷。
不知道你说不行,是试了不行,还是没试,看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
有时候我这样做:1,先抠下电池。2,插针放电。3,此时开机,不管有无启动。4,交流电源线拔掉,一定要拔掉。5,静置一段儿时间(三、五分钟左右)目的是让主板上的大电容放完电。6,复原,开机。

这样往往有效果。

(也许第3步不需要,本人习惯而已)

网友:
喔,刚才第3步之后,自然要先关机的。可别没关机就直接拔掉交流电源线。切记切记!!

笔记本也许需要把主机电池也拿掉。

网友:
楼主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
有BIOS密码,直接刷个BIOS

网友:
台式机的,不想刷BIOS, 跳线短接过,拔电池也试过,一样不行,

网友:
是BIOS的进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