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_纬创_VITAS_HP CQ60(PM45)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5-07-27):
各位大神好,我是【迅维】在校生。今天老湿说,同学发帖有奖励,有了诱惑就有冲动,我要发帖了。今天刚好老徐发了片Intel_纬创_VITAS_HP CQ60(PM45)板叫我们修。打各电感与usb口阻值多正常,上电触发,电流只有0.01不动,似乎连待机电压多有点低。量待机电压3D3V_PWR和5V_PWR多没出,但电感打值正常呀。先用3把虎搞搞,用手把主板一通乱摸,唉唉唉唉 摸也白摸,一点感觉多没有—————哈哈,没什么发烫的元件。看来还是要按老师说的时序来干,那就先干待机芯片把。芯片型号是TPS51125RGER-GP位置U31 。 供电16脚VIN 18.3V正常,13脚EN0 内部上啦1.5V(反正是高电平)正常,3脚VREF 正常 8脚和17脚是+3VL与+VL(5V) LDO电压正常,心想性线电压多出来了怎么待机没出来呢。奇怪 哦想起老师说的,虽然EN0是主开启但待机输出还要得由1脚
ENTRIP1和6脚ENTRIP2分别开启.原来它们2个多少受控于PWR_S5_EN信号, 为低不正常。查是EC发出此信号,又要干EC的时序了,型号WPCE773LA0DG-GP,  102脚AVCC待机供电正常, 77也79脚待机时钟也正常。85脚VCC_POR# 待机复位还是正常,晕只希望来点不正常的,没办法再查93脚AD_IN#适配器插入检测(注:正常是为低电平) 哈哈终于有不正常了。还得追查   原来是这个分压主供电MAX8731_LDO 没电压, 再查是有AX8731AETI-GP充电芯片 21脚LDO输出的,到了这里大家多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维修到此结束。。。本人知道次问题技术含量不高,但我把几个芯片的时序写清楚了,还有带上了图纸。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AX8731AETI-GP充电芯片时序  1,22脚DCIN  2,21脚LDO 3,26脚VCC 4,3脚REF 5,2脚ACIN(适配器检测输入) 6,13脚ACOK(适配器检测输出)

Intel_纬创_VITAS_HP CQ60(PM45).pdf

网友A:
可以呀 我也是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主要的几个芯片脚定义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 我也是新手学习一下

有整个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