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平台CPU图片

楼主(2015-07-27):
大家猜猜功耗多大?

网友:
这个是什么CPU?

网友:
这是什么CPU哟,把型号,参数说一下撒

网友:
楼主 这个是 AMD3和一的压缩U吧

网友:
5代 6代的u??

网友:
神u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图片太小了  要照个整体的看看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U呀,。。。

网友:
我去,还打哑谜啊,直说把

网友:
什么玩意?

网友:
这个是3合1的CPU吧

网友:
什么玩意

网友:
这个CPU 特别容易坏哦

网友:
只有AMD采用这样的U

网友:
以后有问题直接换CPU吧

网友:
这个CPU 特别容易坏

网友:
AMD  3合1  CPU内集成桥的,对不?

网友:
新I也是这样

网友:
8系列芯片组的

网友:
应该是AMD的 以后维修就简单了

网友:
是AMD的U吗?

网友:
9系列芯片组吗 还是10系列的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AMD的,哈哈 Inter除了高端的 一般镜面都越来越小,因为14NM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的
啊啊

网友:
真没看到过,直说了吧。猜?

网友:
这个U做的PCB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