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风扇控速调整

楼主(2015-07-27):
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图有问题吗,是否可以通过R2调节电阻阻值来控制MOS管输出的电压,MOS管在这个电路中最高可输出多少电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12139-1-1.html我看了这个大神的制作没明白求指教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pwm控制电路 风扇另外还有供电的。这个实质就是调节转速的电路 。

网友B:
在这个电路中加一个运放显得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pwm控制电路 风扇另外还有供电的。这个实质就是调节转速的电路 。

请问一下你有图纸吗,发我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电路中加一个运放显得多余

为何这么说

网友:
没有温度传感器如何调速?如果把可调电阻看做传感器那运放的反相端接入点又成问题了

网友:
能转。估s极应该加个店阻

网友:
这个电路有待完善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