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100 充电 提示暂停充电 电压过高

楼主(2015-07-27):
三星9100充电电压低或高 关机充电感叹号旁边温度计

网友:
这个充电保护管能短接不???

网友:
维修都靠经验啊。给我修的话都不知道那个是充电芯片。

网友:
加焊可以吗

网友:
加焊不行就更换嘛

网友:
大侠,我的G7106有充电显示,但有时可以充电,有时不能充,更换尾插无果,请问这个机型的充电吗

网友(2015-08-29):
可以短接吗?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