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小白一个

楼主(2015-07-27):
怎么知道图纸上有些MOS管通过内部二级管导通

网友:
先看MOS管是NMOS还是PMOS,确定内部二级管的方向,再根据电路看管子前后电压高低,自然判断出内部二级管是否导通。仅仅内部二级管导通一般都是小功率的,要想大功率导通必须MOS管D极S极之间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