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显卡atix1300维修

楼主(2015-07-27):
闲来无事找出一块atix1300的坏显卡,通电用万用表一测核心电压1.3有,显存是ddr2的电压只有0.几伏,关机测显存供电电感对地电阻60欧姆,好像没短路,再测连接的两个大mos管也是好的,上机测pwm控制块rt9232 14脚vcc无电压,查资料是12伏,仔细一看14脚连着一个电阻,下面是空的明显掉了一个小元件,一看旁边是个贴片电容,找了块带rt9232的显卡在14脚下了一个贴片电容,一测110pf ,还原,在料板上下了个90pf的贴片电容换到atix1300上,试机还是不亮测rt9232 14脚有12伏,再测显存电感电压1.9伏够了
怎么不亮啊,电压都出来了,
找了个pci显卡启动查一下看卡认了核心吗?

核心认了,bios信息不对,显卡bios旁边很脏,于是酒精洗,上锡膏,用风枪吹,边用捻子左右推动芯片。
再上机查核心atiflash -i 核心 和 bios数据都显示正常
单独上机ok

网友A:
这显卡楼主都还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楼主都还修的?

练手啊,学习啊

网友:
这卡是别人刷坏扔的吧

网友:
人才啊,技术可以的还没东西修了。。。

网友B:
找了个pci显卡启动查一下看卡认了核心 什么意思啊,我这有几个显卡也想搞搞

网友:
没有生意的时候就学技术

等有表演的时候。。。。速度  效率就有了

网友C:
我手上有两块蓝宝石GTX650的显卡都修不好啊  可惜了 供电都有了 都是不显示  求显卡维修经验啊

网友C:
我手上有两块蓝宝石GTX650的显卡都修不好啊  可惜了 供电都有了 都是不显示  求显卡维修经验啊 大师能否指点一二 Q452876306

网友:
这卡是别人刷坏扔的吧 不过没事研究一下也可以。

网友:
这种显卡我这卖30,修没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个pci显卡启动查一下看卡认了核心 什么意思啊,我这有几个显卡也想搞搞

不认核心会显示 no adapt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两块蓝宝石GTX650的显卡都修不好啊  可惜了 供电都有了 都是不显示  求显卡维修经验啊 大师能否指 ...

不敢指教,一起研究啊我的qq:815002867

网友:
学习了  维修确定要自己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两块蓝宝石GTX650的显卡都修不好啊  可惜了 供电都有了 都是不显示  求显卡维修经验啊

加焊试试呀

网友:
楼主一个显卡修的够细心的

网友:
老的不值得修

网友:
没接风扇看片子过了个把小时才发现显卡又黑了,放冷重新上机电压时钟都有,接pci卡 进dos,
atiflash -i 显示 no adapter ,打金手指阻值都一样 , 上bga加焊 还是no adapter,估计核心没带风扇烧毁了

网友:
怎么判断显卡有没有认到核心啊?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这一步? 你是用什么程序在DOS里运行的吗?

网友:
用pci显卡 启动pci-e显卡也插主板 启动到 dos 运行 显卡刷新bios程序: ati卡命令是 atiflash -i ,n卡命令是: nvflash -c

网友D:
那楼主究竟修没修好这张显卡啊?
qq815002867
修是修好了,天气太热了试机没接风扇,出去了几个小时回来一看又黑了,不认核心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楼主究竟修没修好这张显卡啊?
修是修好了,天气太热了试机没接风扇,出去了几个小时回来一看又黑了,不认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