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320中间针电压偏低导致不过隔离

楼主(2015-07-27):
        拿到机器一看有点岁月的气息了不过这种机器耐用是真的。好吧接好惠普头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表000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应该是没过隔离了,把机器拆开裸板上电测了下公共点电压0V故障就是公共点没有电压了。
       机器是英业达代工的板号是6050A2035,打开图纸去追查保护隔离电路

        首先量了一下Q1002的S极有19V的电压在量D极电压为0V接着测Q1002的G极有19V的电压,Q1002为P沟道MOS管G极要低电平MOS管才能导通,G极为高电平就继续追查发现R1001和R1000分压后可以把Q1002导通,测量D1001的1脚有19V电压没有接地无法形成分压,接下来就追查ADP_EN#.

        到了这里ADP_EN#连接到比较器LM393第7脚,7脚电压如果要变成低电平就必须6脚>5脚电压实测6脚电压为6V左右为正常(+VADP是19.5V的公共点电压经过R1037 22.6K和R1039 10K电阻分压后得到6V电压)5脚电压才2.6V,因此7脚输出高电平的ADO_EN#无法产生公共点.
       LM393的5脚是直接连接到适配器的中间针的,怀疑是电源头坏了拔下来量了下中间针的电压正常,看来是主板把它拉低了。LM393的3脚也是连接到
中间针测量还是2.6V,在测2脚电压为6V这时LM393就应该在1脚输出0V的但是实测为2.03V 这个应该是比较器坏了
       发现问题了那现在就把比较器拆掉去量中间针电压也正常了 在料板上找了个LM393换上去,好吧上电量下公共点有19V了 看来就是这个LM393比较器出现故障导致不过隔离,目测待机电流还是正常的就触发开关送上一张亮机图

         写这个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遇到这个没修多久发帖却写了挺久的兄弟们加点分吧!!!!!!

不会水的鱼。 + 5 淡定

网友:
分析的很有水平呀

网友A:
分析很到位 但是看起来感觉发蒙

网友B:
指正你帖子中讲解错误的地方,LM393本身7脚电压如果要变成低电平就必须6脚>5脚电压实测6脚电压为6V左右为正常(+VADP是19.5V的公共点电压经过R1037 22.6K和R1039 10K电阻分压后得到6V电压)5脚电压才2.6V,这里7脚应该是输出低电平状态ADP_EN#信号。

网友:
estoy tratando de entenderlo,,,,

neco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这个检测信号电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过 以后又有新思路了

网友:
分析很清楚,看了就懂,谢谢分享

网友:
没过保护隔离的机子还是比较好修的,楼主修得不错。

网友D:
帮你加点分,发贴确实费时间,我深有体会。

网友:
比较器损坏啊,谢谢,学习,LZ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嗯

网友:
分析很好学习楼主

网友:
思路很清析,楼主也很细心,隔保不过的机子修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E:
原来查隔保电路的工作条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正你帖子中讲解错误的地方,LM393本身7脚电压如果要变成低电平就必须6脚>5脚电压实测6脚电压为6V左右为正 ...

谢谢指正应该是适配器进去的19V不是公共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你加点分,发贴确实费时间,我深有体会。

谢谢了!我会继续努力的发帖的

网友:
就是比较器出了问题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很到位 但是看起来感觉发蒙

就是比较器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检测信号电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过 以后又有新思路了

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查隔保电路的工作条件就行了。

一路追着信号查就可以了,但是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原来是比较器坏了楼主捡到了

网友:
维修这种机器   还是要冷静下来   细心检测     慢慢的分析才能有所收获    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帮你加点分,发贴确实费时间

网友:
学习下,帖子写的不错,文采也不错

网友:
ADO_EN#应该为低ADO_EN应该为高

网友:
LM393是个通病了

网友:
写的好,学习了.我也有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修的多了   有很多这种问题  直接接过去就好了

网友:
还是要多来 和师兄们学习下

网友:
这  机器  耐用  是真  的 ,老机器都比较耐用。可能是用料   比较好 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刚入这行没多久  有点不太懂

网友:
一路追着信号励哈

网友:
给力!楼主按思路追查的,虽然描述有误,但是大家能明白楼主的维修思路就行。

网友:
思路还算清晰,能达到交流经验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