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图信号注释

楼主(2015-07-28):
有的笔记本电路图中的信号注释,t40    68.5m是什么意思

网友:
走线长度?与维修无关?

网友A:
是指这个信号来自那一页位置在哪吧

网友:
你又不是搞研发,设计PCB班,管这个干吗

网友:
对这些可以了解就行,这图纸有点老了,不要在费心了,现在基本上都修不到了

网友:
T貌似是测试点?  M是长度? 我瞎猜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呢、。

网友:
没看懂,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58.7M理解为图纸的58页,7M为位置。

网友:
来自于多少页

网友:
haoba我就是看看有什么解释,看起来页数是最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问题解释不了

网友:
这个是坐标呀,前面数字是页数,后面的数字+字母是坐标呀,这个IBM特有的,方便找到这个信号的来源

网友:
没必要研究这个吧 那么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7M理解为图纸的58页,7M为位置。

应该不是页数,页数指向我知道啊.

网友:
58.7m,62.3n,这m,n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这个信号来自那一页位置在哪吧

不是页数,与页数对不上啊.........

网友:
坐标识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