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进水,求高手

楼主(2015-07-28):
苹果6P进水开不了机,请高手帮忙。。

网友:
高手在民间,不在网上,网上高手是多,也是远水止不了近渴

网友:
拿到维修店去修吧你搞不了

网友:
第一步。。下载6p图纸

第二步。按照时序来啊

第三步 顺序是。供电 时钟 维持 慢慢看

第四步简单的。。直接看有 坏的。。黑色的地方了

网友:
换板吧,修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进水的板子 修好也不怎么耐用了 换板子吧

网友:
要用超声波加洗板水清洗才可以,否则不耐用的

网友:
看看这么多高手给你回复了,修好了吗?还是找专业维修人生吧,不然小毛病修大了

网友:
能换主板吗

网友:
不开机,第一步拆电池,超声波机清洗干净,还是不开机。把没封胶的小芯片全部拆下来再看。最好还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