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V2不触发

楼主(2015-07-28):
型号:M4N68T,使用的是IT8721F

测得:
75脚PWRBTN_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开关有3.3V电压
85脚RSMRST#有持续高电平输出
70脚有3.3V电压
71脚低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且不掉电,南桥晶振两端电压1.9-1.7左右,重做了桥,换过IO,刷过BIOS,依旧不触发,哪位给个思路

网友:
开机电路 不是只测75脚

网友A:
72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B:
71脚的SLP3信号为低,肯定不正常呀,看72脚有高低高的跳 变没有啊,如果没有,看是桥拉低,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C:
71脚没电压差,南桥待机条件,打值IO SLP_S3,最后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脚的SLP3信号为低,肯定不正常呀,看72脚有高低高的跳 变没有啊,如果没有,看是桥拉低,还是IO的问题

是SLP_3一直是低电压,测了72按开关后由高低高送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2脚有没有跳变?

有的哦,72有高低高

网友:
PS_ON一直是高,没收到SLP_3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71脚没电压差,南桥待机条件,打值IO SLP_S3,最后换南桥

我找找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的哦,72有高低高

加焊桥,应该是脱焊了,也可以做个拉低绿线的电路,

网友:
822排阻搞鬼吧

网友E:
南桥晶振电压那么高好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桥,应该是脱焊了,也可以做个拉低绿线的电路,

已经重植了,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晶振电压那么高好像不对

确实,感觉也是这个问题,高的有点离谱

网友:
822排阻到底是个什么参数呀,我测得72连了一个,对应的4个脚位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这板子,,桥爱坏的!!换桥吧!!

网友:
先换晶振···

网友:
72j脚呢 应该也是持续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