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G460 主板 CPU供电起不来 求助

楼主(2015-07-28):
CPU供电芯片 5V供电正常 开启VR_ON 有也3.3V    VID组合也有。但CPU电压就是上不去 CPU供电电压只能到0.78  整板电流到 0.6左右就掉电。VID组合是 VID0到 VID6  1.01V  0  0  1.01  1.01  1.01  0  也不知道这个VID是否正常查不到数据手册 芯片是TPS51621 请大侠看看,提供电思路。

网友:
先查一下反馈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反馈电路,电阻,电容,一般都会好

网友:
应该是反馈

网友:
笔记本还真修的少,,不清楚!!

网友:
查反馈啊,vcc,en,fb

网友:
反馈具体怎么查啊,最好能查哪个脚应该是多少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