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45VX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28):
  接了同行送来的三星3445VX开机不显示(AMD A8CPU  218-0755097的桥 独显8个显存的)主板没修过也没进水的,不上内存电流跑到1.3几上了内存电流跑到1.8几并且电流还会跳变几下,看电流好像是有显示的但是屏幕就是没显示,主板每个电感上都供电正常,刷了BIOS  显卡稍微加焊了下   换了内存,还是不行, CPU没换我没这种CPU,修到这里没思路了那个兄弟修过这样的问题啊!求思路!

网友A:
检查屏线接口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B:
外接试试    再看看现存

网友:
外接试了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试试    再看看现存

外接没显示

网友C:
加热桥看看效果,CMOS电池有无电?硬盘贴纸下面电容不良为三星的一大通病,电流看似已过内存的,CPU座后面有一电容空位,补一个上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线接口是否有问题呀

屏线接口没问题,屏上就只有个19V的电压,其余电压都没有

网友:
外接显吗?外接不显 有没有读取BIOS、不读BIOS查找cpu的复位,平台复位    有读BIOS,BIOS的片选脚有跳变说明CPU与桥通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桥看看效果,CMOS电池有无电?硬盘贴纸下面电容不良为三星的一大通病,电流看似已过内存的,CPU座后面 ...

电流是过了内存,应该跟那个桥没多大的关系,COMS 有电!CPU后面没什么空位了,铁架框里面就是一个330电容

网友:
逻辑板上有几个电压,测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线接口没问题,屏上就只有个19V的电压,其余电压都没有

就是这里的问题啊,还有两个3.3V的电压,LCDVDD是认到屏后才会开启,另一个3.3要先开启的,先从那个电压下手

网友:
都试试吧!!

网友:
刷个BIOSA看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里的问题啊,还有两个3.3V的电压,LCDVDD是认到屏后才会开启,另一个3.3要先开启的,先从那个电压 ...

感谢大家的回复,这个机器问题以找出来了,是显卡问题,我重新加焊显卡有显示了装起了又没显示啦。可能是显卡坏了要更换

网友:
楼主换显卡OK后记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BIOS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接口没问题,屏上就只有个19V的电压,其余电压都没有

如何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EDID是否有波形呀。

网友:
BIOS的片选脚有跳变

网友:
用示波器打打内存的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