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冒泡

楼主(2015-07-28):
新手求教:为什么CPU上管总容易冒泡呢?GA-MA790GP-DS4H,CPU短路,再次上电,上管冒泡,想知道是什么原因烧掉的,想不通,是供电电压过高吗?还是其它电路也有毛病而引起的?求路过指教

网友A:
很简单啊。上管没有完全导通,或者是功耗太大了。

网友B:
不是电压过高,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换电源芯片和驱动芯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上管没有完全导通,或者是功耗太大了。

没有完全导通?是说上管坏了,没有输出吗?如果是功耗太大了,是因为后面的电压强加过大吗?那就是说后面电路出问题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压过高,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电源芯片坏了?是怎么引起烧管的呢?

网友:
换管子不好就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波形不正常。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量每一项上管G极进行对比,要是没有就先换了芯片再换一次上管试试

网友:
电压没分出来吧

网友:
CPU上管有短路   或者是CPU主芯片坏了

网友:
电源IC坏了吧,或是反馈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坏了?是怎么引起烧管的呢?

因为电源芯片同时控制上管和下管的导通,如果不能按要求实现导通和截止就是引起电感前端的电压升高导致烧管,还有就是G级电压如果不正常,过高也要引起烧管的

网友:
上管性质不良

网友:
BOOT电压不够 看一下相应的电路

网友:
直接打值  看看短路,拆管  上下管 短路的,换   还要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
把管理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