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报警,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5-07-28):
一台联想M495的本子,板号LM495的,AMD 独显,开机电流可以到2.3A,不亮,有一长三短三短一长的报警声(滴~~~滴滴滴  滴滴滴  滴~~~)各处电压正常,内存换了无效,刷了BIOS还是报警,A8-4500M的处理器,手头没有代换的,没法替换试。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吗?给点建议和思路,谢谢!

网友:
取下内存看看电流到多少 再看看报警不 加焊显卡看看 不行换显卡

网友A:
看上去挡内存,查一下内存的主供电、VTT、VREF电压正常不?

网友B:
貌似支持AMD的芯片组,焊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支持AMD的芯片组,焊桥吧

是二合一的独桥,也有过这念头,想着实在不行就焊桥试试呢

网友:
一长三短应该还是在内存一块,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挡内存,查一下内存的主供电、VTT、VREF电压正常不?

好,先量一下这些地方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发帖修好后得跟大家说说的哦,

网友:
直接干显卡哦

网友: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虽然自己很努力,但缺少机会可不行。珍惜眼前,做你能做的,因为延时决定比错误的决定代价更大。学习手机维修虽然门槛低,不需要什么学历和基础,但真的能做到月薪过万的关键因素,恰恰就在于起点,就在于你的老师是不是最好的。所谓外行看广告,内行看门道;外行百度找,内行论坛眊;外行随大流,内行认一兵。无论你初学还是深造,追随行业内公认的迅维网电脑和手机维修培训,直达绝顶维修高手行列!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自己的机子  拆了测量发现内存旁边的电感发热很大   拆下电感  发觉是供电后部分电路短路  没图纸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AMD的显卡坏的多

网友:
AMD 一般是修北桥的好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打联想客服电话问一下吧!说不定会有好消息!

网友:
这是台式还是笔记本啊,朋友没

网友:
是什么 情况呀

网友:
楼主有什么进展吗??  我昨晚拿掉CPU   追了一下线路    追到CPU   然后没办法了   我没有假负载 也没有CPU可以测试

网友:
桥有问题

网友:
怎么确定桥有问题??

网友:
焊桥试试吧!

网友:
看电流到显卡了吧

网友:
这是桥引起的卡内存故障  换桥就好  亲身经历

网友:
换内存。如果不行重做显卡。

网友:
我一台机器就是报警,考显卡好的

网友:
桥考过了   显卡也考了  我业余的  没办法重做     我先想办法试试重做桥看看

网友:
感觉像内存检查故障

网友:
  先干显卡 在干桥啊

网友:
楼主 不知道你的修好了没有 我的跟你问题一样 换216-0755097二合一的桥好 桥四周打黑胶的

网友:
  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