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神。关于5Swifi变灰问题。

楼主(2015-07-28):
我自己有一部5s,wifi变灰,MAC地址“不详”。在网上查询一下属于通病。

根据网上说的解决办法,我自己一项一项试了一下。

第一项是固件版本问题,出现这情况时时8.1我刷机到8.4后欢迎界面上还能搜索到WIFI信号,当设置完之后又变灰了。
第二项是可能是WIFI模块虚焊导致,我自己拿热风枪吹了吹之后开机WIFI正常,但是过段时间有变灰了

我的疑问是,这种情况属于WIFI模块坏了还是其他故障呢?加热吹吹就好,但是过段时间又坏了。

如果WIFI芯片坏了,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一个芯片,想问要吹掉芯片,热风枪要设置到多少温度跟风量?

吹掉之后焊新的芯片还需要往上涂助焊膏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吗?

自述的有点啰嗦,本人没学过修手机,电路板之类的,但是动手比较好,平时帮朋友手机换个屏幕什么的就是。

网友:
苹果不是好修的  焊功要求很严格

网友A:
280 背部加隔热纸  然后去除的时候先加热把黑胶去了 然后在拆  去胶的时候不要把线路干断了  还有就是注意周边小东西 不要搞掉了  自己的话没事  别人的话最好说下风险。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 背部加隔热纸  然后去除的时候先加热把黑胶去了 然后在拆  去胶的时候不要把线路干断了  还有就是注意 ...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wifi芯片还好弄些   但是苹果的黑胶可不是开玩笑的   切记一点  可以慢但不可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 背部加隔热纸  然后去除的时候先加热把黑胶去了 然后在拆  去胶的时候不要把线路干断了  还有就是注意 ...

我的酷派春雷,wifi老是自动开启式怎么回事呀

网友:
看看问题,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要把瘟度弄低点。

网友:
wifi坏了  需要更换    WIFI底部有封胶 需要铲胶  注意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