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学修板

楼主(2015-07-28):
一梅捷主板,。电压不正常,开机代码23.
换过IO不行,量场馆D 电压调的幅度很大。各个场馆的电压浮动都很大,,,待机电压浮动也很大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有跑马吗有的话 刷BIOS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跑马吗有的话 刷BIOS先

刷过BIOS,刚开始还能点亮,但是过几分钟掉电。在开机就是23

网友C:
测测各大电压,内存,桥,总线 CPU。然后再测测时钟跟复位。按着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测各大电压,内存,桥,总线 CPU。然后再测测时钟跟复位。按着时序来。

只要是主板上的供电,都不正常,,。。。时钟复位也不正常。

网友D:
跑23测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23测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主板上能测量到的电压都不正常。待机也不正常。。。。有时候还显示-v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你是说的电源,还是电源IC?
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
23应该内存没走完,北桥没问题吧?

网友:
型号写出来啊你这样怎么弄

网友:
你是说所有电压都不稳定在跳变,如果是这样请先短接绿线了地线试一下电源,量一下电源的3,5,12V是不是都稳定输出了。不要插在主板上量,单独量

网友:
拆外设  换IO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刚开始还能点亮,但是过几分钟掉电。在开机就是23

再开机能否一直上电,还是过几分钟就掉电。23这个代码感觉应是外围故障,你查一下键盘鼠标接口供电

网友F:
按内存不过的工作条件来查就行。

网友G: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

网友H:
直接跑23 应该是CPU不工作。为了确认,你可以试试拔掉内存,看代码是否还是23。
若还是23  就确定为CPU不工作。  CPU的电压、时钟、复位。  CPU旁元器件短路,掉件,CPU作空焊,刷BIOS

你刷过BIOS掉电,那是BIOS刷错了导致的。BIOS一般读不过会卡代码、循环跑吗、掉电。

电压不稳,要看下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内存不过的工作条件来查就行。

兄弟 ,等于没说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开机能否一直上电,还是过几分钟就掉电。23这个代码感觉应是外围故障,你查一下键盘鼠标接口供电

在开机就是一直上电,不掉电。就是挡23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

bios我从官网下载的,应该没有问题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直接跑23 应该是CPU不工作。为了确认,你可以试试拔掉内存,看代码是否还是23。
若还是23  就确定为CPU不 ...

拔掉内存还是23.CPU的测量点都不清楚,劳烦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内存还是23.CPU的测量点都不清楚,劳烦指教

你最好拍几张照片,把主板跑的代码。主板型号,电压不稳等故障拍成照片,好容易判断

网友:
23  如果是集成的就回有显示啊    刷刷BIOS

网友:
没过内存吧。查一下内存

网友:
拆除外设 看看  。档码 。不行干南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