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28):
  今天接到一台N4010  上点0.03  有触发动作。。 后级电压木有输出。。拆机一看美美哒...  居然是 第一次。。嚯嚯。。。 测电压 +5V_RUN   +3.3V_RUN   均木有。。看图+15V_ALW 这个电压只有7.7V左右    目前木有思路。。。做过路过 指点莫过。。。

网友:
RUN_ON应该是高电平,导通PQ16 5V被拉低 PQ16A截止,然后5V_RUN才能出来,现在15V被拉低可能管子已经导通,但是还没完全导通,只是被拉低,也可能是前级有坏的,把15V拉低了。楼主继续查查吧、

网友A:
图中RUN_ON为高RUN_ON#为低,PQ16B导通,PQ16A截止,PQ19的G极才能得到高电平导通。

网友:
这部分之前的待机部分估计有问题

网友:
从15V入手,看看是拉低了,还是升压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RUN_ON为高RUN_ON#为低,PQ16B导通,PQ16A截止,PQ19的G极才能得到高电平导通。

15V  这个点正常不 。 ?

网友:
升压电路问题 应该好修吧

网友:
楼主这号是借来的吧?

Gogo -5 淡定

网友:
先修这个1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V  这个点正常不 。 ?

去掉PR111还是7V就不正常,查一下15V的升压电路。

网友:
查15V那一路电压升压  应该有问题

网友:
查15V的升压电路吧

网友:
先刷BIOS 再看

网友:
15v的升压问题把

网友:
查升压电路,这个不难

网友C:
先量一下PQ16A的G级电压是否为0,如果是,可以取下PR111再测上端的电压是否15V如果不是那就找升压电压,如果是那就测一下电阻的下端到PQ16A的D级是否有断路的情况,也不排除PQ16A自身损坏,导致D极和S极有软击穿的情况产生。

网友:
好吧,我也看不懂,我只能说我的修机方法和你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量一下PQ16A的G级电压是否为0,如果是,可以取下PR111再测上端的电压是否15V如果不是那就找升压电压,如 ...

去掉PR111  他供电就出来了。。但是G级 任然无电压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PR111还是7V就不正常,查一下15V的升压电路。

去掉PR111   后级电压居然出来了。。但是PQ19  控制级 电压都木有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