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56用半个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5-07-28):
求助各位大神 A1456这款机器使用半小时后就掉电了 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掉电
Mac

网友:
基本是温控的问题,这机器运行的时候温度非常的高,先换个SMC试下,不行就不好办了

网友:
温控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先处理散热问题吧

网友:
先把主板拆出来看看是不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
什么都不查 这样估计难搞 还是找专业的搞

网友:
苹果系统下也是如此 吗

网友:
每次掉电的时间都相同么

网友:
楼上问的对,是不是买次都是半小时准时掉电,楼主说的清楚点

网友(2020-02-17):
正常运行时电流正常吗?有严重发热器件吗

网友:
这个现象好多都会出现呢,你是不是还没拆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