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FP92W开机花屏,接入VGA信号后黑屏

楼主(2015-07-28):
一台明基FP92W,开机的时候会花屏,显示LOGO,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接人VGA信号后,机器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求高手指导一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补充内容 (2015-7-29 11:46):
已经解决,16V1000的电容鼓了,换上就好了。。。。嘎嘎嘎嘎。。。。。。

网友:
要是我先换屏排线试试

网友:
先用点屏器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拆都不拆,明显是电容鼓。

网友:
拆机,先将电源板的输出电容更换一下再说,有可能是负载不起导致保护了

网友:
花屏  看看是不是屏线   黑屏 看看有没有爆电容  或者虚焊之类的

网友A:
今天也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烦

你修复了吗?

网友A:
还没呢?在找资料看到你的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呢?在找资料看到你的贴的
我的是三星的,没接信号线显示:检测信号线,连上显示器黑屏,指示灯闪烁 ...

不会搞。。。直接换板子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还没呢?在找资料看到你的贴的

我的是三星的,没接信号线显示:检测信号线,连上显示器黑屏,指示灯闪烁

网友:
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测一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有可能就是  带不起负载           插上vga  就有屏供电了     然后  电源板有电容爆浆    所以就   把5v拉低  就灭了
    我反正遇到过这种       明基的    一般都好修

网友:
拆机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三星的,没接信号线显示:检测信号线,连上显示器黑屏,指示灯闪烁

就是电源板电容的问题,16V1000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直接换通用的驱动板吧

网友(2015-08-29):
电容鼓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