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供电芯片TPS51125很奇怪的问题,没有3,5v

楼主(2015-07-28):
型号:B460E
3v,5v芯片:TPS51125

16脚 vin:  19v
13脚 en0:  1.3v
8脚 vreg3: 3.3v
17脚 vreg5: 5v
3脚 vref: 2v
4脚 tonsel: 2v
14脚 skipsel: 3.3v
18脚 vclk: 0v
1脚 entrip1: 1.6v
6脚 entrip2: 1.6v9脚 22脚vbst1,vbst2:  4.5v
10,21,脚drvh1,drvh2:  0v
Q25,Q26如下:

已经换过芯片,芯片后级无短路,阻值正常。测两路PWM上管4脚,始终没有信号,21脚和10脚阻值都是正常。

开始怀疑entrip的1脚和6脚,拿好板测试,也是1.6V

请问各位高手,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思路

网友A:
有波的话抓下是否保护了,

网友B:
条件正常,换后级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C:
抓上下MOS波测试,看是否有瞬间输出

网友D:
换上下mos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正常,换后级滤波电容看看

滤波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上下MOS波测试,看是否有瞬间输出

没有
抓了 控制级没有任何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波的话抓下是否保护了,

怎么抓保护了???求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上下mos管,电容

21 和10 脚没有电压,换mos管有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1 和10 脚没有电压,换mos管有用吗?

芯片有没有换,芯片发烫吗?

网友F:
是不是周边小元件有点发霉变质了,替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有没有换,芯片发烫吗?

芯片已经换了,没有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周边小元件有点发霉变质了,替换试一下

新的主板,没有外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正常,换后级滤波电容看看

刚刚抓了MOS管,瞬间有波,哪里有问题啊。第二次抓的时候,就没了

网友:
怎么抓保护了?就是把示波器探头放在输出电容上,控开机键看是否电压有过压现像,后就保护了

网友:
确定搞好发个维修思路分享一下

网友:
换两个6.3V电容吧

网友:
像13脚EN0电压偏低的问题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 和10 脚没有电压,换mos管有用吗?

有电压了说明正常工作了,才不要换。就是不工作才要换

网友:
13脚的EN绝对不正常啊

网友G:
我认为是后级保护了,因为第一次有电压呀

网友:
13脚的电压篇低了,应该不会只有1.3v的   我修道过的51125所有的都是3v以上的。  仔细查一下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    不出电压    1脚和6脚可以不用管

网友:
看一下13脚的下拉电阻是否正常,电压应该要2.4V以上才可以呀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就按他的办!!!!

网友:
3.3v 5v滤波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BIOS的片选脚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是后级保护了,因为第一次有电压呀

请问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啊

网友:
把上下MOS管拆掉,再抓控制极看是否有波

网友:
这机器不总么好修的

网友:
这个板有通病建议你网上搜索一下,好吧,祝你成功

网友:
貌似条件满足啊,这么不出3v5v呢

网友:
电容 有换过吗?

网友:
这个坐等答案,

网友:
是不是后继短路啦

网友:
13脚查查吧

网友:
EN才1.3V  会出待机么?

网友:
这个是可以刷EC的bios试一试!~~~

网友:
13脚电压不正常,最好找一块好板测试下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泉泉哥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刚刚接到一个b460,无待机,后边电压都没有。供电部分u49这个管子短路,标号是7129,这个是n管还是p管的?

网友:
13EN 应该是3.3

网友:
18脚有测试吗?

网友:
后级的电容和电感换了就好了        注意一定要换电感

网友:
16有开启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就是有些芯片,条件正常,特么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
我遇到了一个ACIN#为3.3. 35V就不出来
查查这个信号看看

网友:
51125  关键测试点     1脚6脚   单元控制       3脚基准电压          8脚17脚     3V5V  线性电压   13脚EN      16脚主供电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就这快huai

网友:
13pin 1.3v不对啊

网友:
反馈电路有问题了   就难修了

网友:
最好换版

网友:
开启低了点吧  才1.3V

网友:
开启电压正常吗?

网友:
那个18脚好像也要得13V吧,电感旁边有两个6.3V的电容  你换下

网友:
有闪波就是保护了,反馈,输出级电容

网友:
电容、MOS管全换掉!

网友(2015-10-05):
看了说那么多的,没一个好提议的。我现在也有一台,1脚 6脚 ,有1.6V,正常,就是不出3V   5V   ,,不出这个电压 ,,EC的供电都没有。。还刷什么BIOS。。EC的BIOS供电也没有。。都是在乱说的。。我把3V  5V  断点断开也一样没有3 5V。。。我用3V  5V小板飞线就可以开机。。证明,把3V5V修出来就正常了。。可是我修了一天没找出问题。。该换的都换了。。我在一样的板子上换过来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快换疯了。。。。都 想直接扔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