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认硬盘

楼主(2015-07-28):
         故障机       联想y450
    故障       不认硬盘
    这机器是一商家拿来修的,故障给我说了就叫马上修客户在等这要的,接过机器,开机看了下     直接不认硬盘啊,这问题第一时间是换硬盘试试,换了一样,就马上拆机器,机器拆完了就找来图纸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先查供电,14  15   16  脚一量      只有3点机几伏肯定不对啊,就一路找到源头, 看来问题就有可能出在这里了,就找PQ11这个转换管了,找了好一会才找到啊,  量了下PQ11的4脚和PQ7的s级 看来问题就只有几种可能了   1    要莫后级问题     2   要莫管子问题了,  3   要莫就是G电压不够管子不能完全导通,就去量了下3VPCU转换正3v     是正常的看来g级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问题就可以排除了,那就看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他就看了下PQ11的s级看到PC66这个电容    拆了   量了pq11的4脚  5点几v了看来正常了,就上上硬盘,本以为好了的,一到滚动条就卡死了,就不动了,哎,没办发啊,上上硬盘等他卡死了在查,呵呵  卡死后去量了下硬盘接口的供电怎么只有3,点几v啊,看来那个转换管也有问题了就直接给换了      换了后就没有出先卡死的现象了,机器就给修好了   。。。。写的不好大神不要喷哈,这也可以给新手做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中阿 ,呵呵

   我也是在学习中了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呵呵   修机器就是要有思路才行啊

网友:
很少碰到主板问题导致的硬盘故障。

网友:
  楼组,这个思路太给力。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