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480 5v线性电压滤波电容去掉的后果

楼主(2015-07-28):
G480 版号LG4858L MB   11326-1
同行拿过来插电待机0.3   短路 拆开主板观察 3V5V供电 电源芯片发霉。
芯片发烫, 查线性5V短路  去掉滤波电容  还是短路 确认芯片短路
更换芯片 忘了补上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 还是开不了机 待机  0.038 芯片还是发烫
换上滤波电容   竟然上电开机    滤波电容作用这么大!!

网友:
VREG5线性电容很重要的,不装或者不良,线性电压都不正常的,不正常的线性电压给回芯片内部稳压器比较器供电,会造成BST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上管的激励不足,芯片发烫。

网友:
重来不跟你这样修的

网友:
不过还是领教了

网友:
我修了块基准电容没装的   线性竟然翻倍增大  有点懵  看来电容有时很重要

网友:
原来滤波电容这么重要,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案例

网友:
一般线性后边的电容不装都会造成线性电压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