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进水或摔坏出英文

楼主(2015-07-28):
指南针芯片出问题 还有的是 CPU旁边电阻掉了 腐蚀的 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A:
能不能在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说的详细一点 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说的详细一点

这个芯片直接去掉 也可以解决 或者更换  简单点就去掉 指南针现在很少有人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直接去掉 也可以解决 或者更换  简单点就去掉 指南针现在很少有人用

酷派自动开启wifi是不是中病毒了,怎么解决,有没有好的手机杀毒软件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个5代进水的开机报错

网友:
刷一刷烤一烤主板就OK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北京果粉无忧手机维修。。。

网友:
求详细过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酷派自动开启wifi是不是中病毒了,怎么解决,有没有好的手机杀毒软件

格机就是了  恢复出厂设置 不行就刷个固件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格机就是了  恢复出厂设置 不行就刷个固件OK

回复出厂设计不行,手中没有刷机固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出厂设计不行,手中没有刷机固件呀?

很老吗什么手机

网友:
酷派春雷,去年的机子

网友:
刷机报错代码收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