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神机14Z 5423 版号:11289-1 死活不触发

楼主(2015-07-28):
DELL 14Z 5423 版号:11289-1 。客户拿过来说不触发,戳D壳的复位按钮一样,主板有点受潮,洗洗刷刷,上电依旧不触发。

量3,5V电感 电压正常,量按开关键3.15高低高,貌似正常,到EC线路通。么示波器打不了波形,两1,2,5,6均有400以上阻值,

先后刷了3个BIOS,故障依旧,最后刷回原来的,回到起点。查EC发到南桥的触发信号PM_PWRBTN# 3.22 按开关,没拉低,

断开信号,依旧还是没低点平,排除南桥拉低可能。查EC的几大触发条件,EC供电都正常,查

LID_CLOSE# 3.2正常,RSMRST#_KBC 3.2 正常,PSID_EC 3.25 应该是正常的,AC_IN_KBC# 3.15 正常,ECRST# 3.2正常。

这个EC 外围没有晶振,该测的都测了,连RSTRST待机电源好都OK,就是不触发 这下头是真大了,请各位给个思路,谢谢了。。。。

Wistron_DMB40_(BMW-Z4-DIS)_11289-1_dmb40_intel_mb_a00_20120402_Dell Inspiron 14z-5423.pdf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通电,开关指示灯就亮了。。。看论坛有说灯闪的通病来着,我这个不闪。。。
换过原装电源故障一样

网友A:
你这条件都齐了  南桥的复位呢    是不是EC坏了  还是进水的地方 没有检查到

网友:
受潮的板子烤烤吧,仔细观察一下也许有新的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条件都齐了  南桥的复位呢    是不是EC坏了  还是进水的地方 没有检查到

EC  已经换过两了,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条件都齐了  南桥的复位呢    是不是EC坏了  还是进水的地方 没有检查到

EC发到南桥的触发信号都没,南桥又没拉低,应该故障还在EC这,为什么不发出触发信号。。。

网友:
自己定下吧

网友(2017-08-16):
ec是不是还要什么触发条件啊         换个试试看

网友:
我有一台待机0.222ma的机子 不知道哪里坏  北桥发烫 换过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引起的。吹吹南桥 查查南桥条件

网友:
KBC_VCORF电压1.8有没有?S5相关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把 EC 的 PM PWRBTN ,挑起来看是EC没发出还是 PCH拉低了,PCH坏了就没搞头了,扔垃圾了。。没有修的价值了,下载做维修收不起几个钱的 。。除非客户给200块钱以上,几十 百来块钱 还修个鸡儿

网友:
还是先找找。有没有腐蚀的电阻之类的

网友:
检查一下RTC部分。按时序修

网友:
最快的方式,风枪加热下南桥试试!温度低点对着顶盖吹一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