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正常,电流上到0.18,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思路

楼主(2015-07-28):
刚开始客户拿来一个dell pp16s本,版号JFT00 LA-3821P,不通电,说是插电源时烧了,先拆开,看看有神异常,就看见mAX8734的待机芯片烧了,换上待机正常,电流到0.3A,发现TPS51124发烫,就换了电流就0.18了 量pl11对地阻值015,现在就是不知该先修那一路了,我是新手,不知道哪路电压先工作

LA-3821P(JFT00).pdf

网友:
图片001和002 重复了

网友:
看看3V  5V待机正常不,然后把所有的电感打打阻值看正常不,然后触发试试

网友:
待机3/5V正常,触发后先修内存1.8V供电

网友:
后级部分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你那个阻值低的那个是前端总线电压,阻值没有问题,一般在20左右,如果待机正常,你可以量一下其它电感看哪路电压没有出来呀,可以先量内存电压,还有二极转换电压,桥供电,CPU供电,总线电压,显卡电压等 ,

网友:
修好了   换了一个sc411

网友:
这本修好了  可是usb不管用,能进pe引导,5v正常,数据对地阻值正常,可是进 pe不认U盘,鼠标键盘不管用,看贴上面说是南桥的问题,直接换南桥OK,待机原来的0.14,换南桥后0.3正常,一切ok

网友:
3 5 v挂哪 基本 ec 和 桥 也会出问题才会挂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