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 3.3V偏低,

楼主(2015-07-28):
拿到一台E47A的板子,待机0.05,按开关没反应,拆板子出来检查各电感对地址,没看到异常,插电量3,5V,5V正常,3V只有2.5V,撬开PL16,1脚19V,量了一下PQ81,没有击穿,到这里没思路了,求各位帮忙!

网友:
有些地方没通啊,所以3.3就成了2.5了,你看看吧

网友:
查PR253/254的阻值,换2个看看

网友:
在你没思路的时候你就应该大胆的去换 坐在哪里等是不会好的

网友:
LZ 图纸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