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不亮

楼主(2015-07-28):
机器不亮 电流1.2 刷了BIOS还是不行 求助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BIOS基本不会坏,先量量所有供电正常不,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 不行就加焊显卡 绝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BIOS基本不会坏,先量量所有供电正常不,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华硕的BIOS  动不动就坏。。。。

网友:
华硕的BIOS不要轻易动,多查查电路,不行再说。

网友:
华硕的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过BIOS坏的呢,基本都是坏那个VRMPG信号,还有排阻822,再就是桥和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