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 小白分析HP Pavilion G60供电时序 RTC 保护隔离 EC待机

楼主(2015-07-28):
来迅维实地学习快一个月了,这个月收获良多,现在可以浅显地分析主板的部分时序了,苦于下载分实在太少,特来此发帖,浅显地分析一下部分上电时序,希望各位前辈给点下载分,万分感谢!!

图纸是Intel_纬创_hbu16-1.2_HP Pavilion G60(GM45)

一、      RTC电路
RTC(实时时钟)电路的主要条件:VCCRTC/RTCVCC(实时时钟供电)、RTCRST#(实时时钟复位)、32.768KHZ
分析如下:
+RTCVCC的来源,在没有外接适配器时,由3V CMOS电池BAT1.1经电阻R159、肖特基二极管U31产生;当+3VL产生后,3.3V的+3VL经U31得到+RTCVCC,因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特性U31的1脚会截止,CMOS电池可以省电

RTCRST#的来源:当+RTCVCC正常后,经R322延时产生。G96为短接点,短接可实现CMOS电池放电。
32.768KHZ晶振:通过南桥RTCX1、RTCX2引脚连接晶振X3,获得32.768KHZ频率。

二、保护隔离电路分析

保护隔离电路常见名词解释:AD_JK适配器接口电压 、 AD+纬创适配器自导通产生的电压,一路用于产生小电流公共点,另一路用用于隔离电池、DCBATOUT纬创公共点、DCIN充电芯片主供电、ACIN适配器接入检测、ACOK适配器检测输出、AD_IN#送给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AD_OFF适配器关闭信号,一般用于电池校准时,强制关闭适配器、VREF基准电压、LDO线性电压

分析如下:
插入适配器,经电源转接线电压输入到DCIN1,产生AD_JK(19V)给U1的S极供电。AD_JK经过R1、R2分压后得到6.3V供给U1的G极,U1导通产生19V的AD+。(AD_OFF这个信号要在系统运行电池检测时才会用到,当检测电池时,EC会置高AD_OFF,使得Q1、Q2导通,从而使得系统改用电池供电检测电池)

AD+送给U7的G极,U7截止,电池电压被隔离。

AD+经过U2的体二极管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DCBATOUT。

AD+给MAX8731的DCIN脚供电,同时经过R216、R217分压给MAX8731的ACIN脚供电。若AD+为19V,分压后的电压为2.19V。

MAX8731得到DCIN后,内部的稳压器产生5.4V的LDO。

LDO输出MAX8731_LDO,经过R204给自身的VCC供电

MAX8731芯片内部的稳压器产生4.096V的REF。

芯片的VCC和REF正常后,适配器检测电路才开始工作,从芯片的内部结构图和引脚定义得知,当ACIN大于2.048V时,ACOK开漏输出。

当适配器电压大于17.77V,分压后大于2.048V,ACOK就会开漏输出ACAV_IN,由MAX8731_LDO分压产生3.3V的高电平。控制Q3导通,拉低AD_IN#(这是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低电平有效)

ACAV_IN的另一路控制U3的3、4脚导通,从而拉低DCIN_GATE1,使得R182、R183形成分压,产生6.1V的电压送到U2的G极。而U2的S极是小电流形成的公共点电压(18.3V),G极6.1V,GS之间的压差达到12.2V,因此U2可以完全导通,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DCBATOUT。

三、EC待机电路分析
EC待机电路工作条件:① AVCC/VCCA  EC待机供电②32.768KHZ EC待机时钟  ③ECRST#/WRST# /VCC_POR#  EC复位 ④程序 用以配置EC的GPIO脚
分析如下:
这块主板用的待机芯片是TPS51125,公共点DCBATOUT给TPS51125(U30)的VIN脚供电

EN0脚通过R483接地,设定为自动开启线性电压。

TPS51125输出线性电压+3VL、+VL

+3VL转换成+3VL_KBC给EC做待机供电

EC待机供电正常后,EC给X2供电,X2起振,提供32.768KHZ给EC做待机时钟

+3VL_KBC通过R343上拉VCC_POR#,产生EC待机复位

EC通过86/87/90/92的SPI总线,读取U25的程序,配置自身的GPIO脚位

到此分析完,由于是小白,也是第一次发帖,希望各位前辈批评指正,感谢!

网友A:
进步很快,基地是大家快速成长的摇篮。

网友B:
维修的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步很快,基地是大家快速成长的摇篮。

是的!迅维的老师太强大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思路好清晰啊

我基础也不算好,是老师教的仔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迅维的老师太强大了 ,哈哈

进入基地以前是干啥的,学的什么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入基地以前是干啥的,学的什么专业?

本科刚毕业   专业 社会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科刚毕业   专业 社会学

*脏话*,还真是,学的真心不错,我还以为你学的多少跟维修有点关系才进步这么大,原来你是一个天才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脏话*,还真是,学的真心不错,我还以为你学的多少跟维修有点关系才进步这么大,原来你是一个天才呀?

版主夸大了,只能说我们许老师教得好!

网友D:
挺不错的  刚刚有个也是基地发的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挺不错的  刚刚有个也是基地发的差不多

纬创的时序都特别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纬创的时序都特别像

不管怎么 原创都加分

网友:
学的挺好的!!

网友:
加分鼓励下发帖

网友E:
希望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帖子 大家一起学习 !

网友:
以后再努力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帖子 大家一起学习 !

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网友:
鼓励发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夸大了,只能说我们许老师教得好!

名师出高徒啊?

网友C:
可以这么理解,哈哈,老徐太厉害

网友:
不错哦  继续下去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理解,哈哈,老徐太厉害

要不说人家是讲师呢

网友:
哈哈 去爬山的时候再虐他

网友:
给你点赞了